FPGA很不稳定?

楼主(2004-05-31):
XC2S15 FPGA+ISE6.1很不稳定,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是自动布线,我以4K左右的频率,通过ISA总线向FPGA送数,出现不稳定,又没有规律,能不能给我提供点思考的方向??
是不是布线?温度?

网友:

频率这么低,应该是你设计的有些问题吧。
不稳定是指的是什么

网友:

这么低的频率应该不会吧!

网友:

先把你的地线弄好了

楼主:

硬件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