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设计验证?

楼主(2004-05-31):
[这个贴子最后由emuguy在 2004/05/31 10:52am 第 1 次编辑]

毕业设计fir滤波器,用MAXPLUSII仿真后,输出一组16进制数据。想得到图形结果(频谱,波形),在网上看到可用MATLAB,但无具体方法。我对MATLAB不了解,请高手帮忙,或请提供其他方法。先谢过。
另:问有什么工具可完成十进制小数与定点二进制数得互转。

网友:

不能把数据输出到文件里吗

楼主:

输出向量表可以,但是有很多无用数据,我也不会从文件中采集数据。因为数据量不大,只有十几个16进制数,用手输入也行。

网友:

MATLAB是一个算法工具,本身应用的领域就很广,不光可以用来验证fpga的输出结果。你自己装上试试,你所说的这些功能应该都很基本。

网友:

先用MATLAB做一个滤波器,MATLAB的信号处理工具箱里可以有建立滤波器的函数,可以先看看它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