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95216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04-06-01):
我现在想把程序下载到CPLD内部,但是每次xilinx foundation总是提示说连线不正确,我完全按照要求来连线的,就6根线啊。
改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

看看下载方式是否选择正确,再看看启动时钟是否选择正确。

网友:

启动时钟是指的什么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