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的fpga管脚输出能力不够,还是匹配问题,还是?大家看看

楼主(2004-06-02):
紧急求救:我的fpga的某个输出 管脚接pci9054的ccs.
高低电平可以看到。但频率高了,就看不到波形
频率到2M时候,用示波器看噪声很大
幅度在1.5伏左右
正常的高电平是3.3v
频率128k的时候
终于看到波形了
不过看起来象正弦波。。
为什么啊??

网友:

这个俺不清楚,换个其他的pin看看正常不
好像是带宽不够,估计PCB版连接有问题
在该pin上出现了低通

网友(2006-11-21):
这个我也不清楚

网友(2008-05-09):
此引脚的布线合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