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XC2S15不稳定,为何???

楼主(2004-06-03):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XC2S15 is
Port (
CP  :  IN STD_LOGIC ;  --CLK
A    : IN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A0-A10 ADD  ISA总线的11位地址线
IOR : IN STD_LOGIC ; --Read Signal
IOW : IN STD_LOGIC ; --Writ Signal
AEN : IN STD_LOGIC ; --Add Free
         IO16 : OUT STD_LOGIC; --16IO
CP5:OUT STD_LOGIC;--
PLUSE: OUT STD_LOGIC;
I: IN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0-D15
);
end XC2S15;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XC2S15 is
SIGNAL BUF2:STD_LOGIC_VECTOR (15 DOWNTO 0);
SIGNAL Y7,Y8,Y9:STD_LOGIC;
SIGNAL ADD    : STD_LOGIC_VECTOR (13 DOWNTO 0); --ADD+IOR+IOW+AED
SIGNAL OUTPUT : STD_LOGIC_VECTOR (4 DOWNTO 0); --OUTPUT CONECL
SIGNAL BUFX2: STD_LOGIC_VECTOR (13 DOWNTO 0);
SIGNAL STAGESBUF:STD_LOGIC_VECTOR (13 DOWNTO 0);
SIGNAL ORDER:STD_LOGIC_VECTOR (13 DOWNTO 0);
SIGNAL QN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SIGNAL CP1,CP2,CP4,RST:STD_LOGIC;
SIGNAL COUNTER :STD_LOGIC_VECTOR (15 DOWNTO 0);
SIGNAL DLY :STD_LOGIC;
SIGNAL SINX:STD_LOGIC;
SIGNAL XAXA:STD_LOGIC;
begin

        ADD(13)<=A(10); --  \
ADD(12)<=A(9);  --   |
ADD(11)<=A(8);  --   |
ADD(10)<=A(7);  --   |
ADD(9)<=A(6);   --   |
ADD(8)<=A(5);   --   |
ADD(7)<=A(4);   --    > ADD
ADD(6)<=A(3);   --   |
ADD(5)<=A(2);   --   |
ADD(4)<=A(1);   --   |
ADD(3)<=A(0);   --   |
ADD(2)<=IOR;   --   |
ADD(1)<=IOW;   --   |
ADD(0)<=AEN; --  /

     OUTPUT<="00010" WHEN ADD="01100000000010" ELSE --0X300     --read BUFX status
     "00100" WHEN ADD="01100000010100" ELSE --0X302      --write stages
     "01000" WHEN ADD="01100001010100" ELSE --0X30A
             "00001" ;
    Y9<=OUTPUT(3);    --写脉冲数
    Y8<=OUTPUT(2);    --写分频数
    Y7<=OUTPUT(1);    --读状态
    IO16<=OUTPUT(0);  --ISA总线16位数据选择信号,0有效

  PROCESS(Y7)
  BEGIN
    IF  Y7='1' THEN--BUF2为BUFX2空与满的标志,I是ISA16位数据总线
         I<=BUF2;
     ELSE
I<="ZZZZZZZZZZZZZZZZ";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Y9,CP2,CP)
   VARIABLE BUFX2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BEGIN
    IF  Y9='1' THEN   --写脉冲数BUFX2减一次,XAXA翻转一次,BUFX2减两次,PLUSE输出一个脉冲
         BUFY2:=I;
    ELSIF BUFX2/="0000000000000000" THEN
            IF CP2' EVENT AND CP2='1' THEN       --根据任意分频数分出的频率CP2进行
               BUFX2:=BUFX2-1;
    XAXA<=NOT XAXA;
   END IF;
       SINX<='1';
    ELSE
       SINX<='0';
    END IF;
    IF BUFX2="0000000000000000" THEN
       BUF2<="1010101010101010";
    ELSE
       BUF2<="000000000000000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Y8)
  BEGIN
    IF  Y8='1' THEN
         STAGESBUF<=I;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P,RST)      --10分频    CP=10M   CP1=1M
  BEGIN
   IF RST='1'THEN
QN<="0000";
  ELSIF CP' EVENT AND CP='1' THEN
  QN<=QN+1;
  END IF;
END PROCESS;
   RST<='1' WHEN QN=10 ELSE
  '0';
   CP1<=QN(2);

  PROCESS(CP1)                       --根据STAGESBUF任意分频  CP2=CP1 * (STAGESBUF/32767)
BEGIN
   IF CP1' EVENT AND CP1='1' THEN
           DLY<=COUNTER(15);
           COUNTER<=COUNTER+STAGESBUF;
        END IF;
   CP2<=(COUNTER(15) XOR DLY) AND NOT CP1;
   CP5<=CP1;
   END PROCESS;

   PLUSE<=XAXA WHEN SINY='1' ELSE    --PLUSE为输出的脉冲
'0';
end Behavioral;

通过ISA总线读0X300,假如为0XAAAA,表示BUFX2为空,通过0X302写入STAGESBUF,通过0X30A写入BUFX2
就可以看到PLUSE输出口有以CP2的频率输出BUFX2/2个等宽脉冲。
我每次以2K的频率来读0X300,频率不高,我的CP被自动指定为全局时钟,我用IBUFG+BUFG。
运行一次或几百次都没有问题,但连续运行几个小时就要出现脉冲数不准的现相。没有规律,不知道是为什么
???

我用ISE6.1  进行综合、布线,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因为XST的综合出问题??

楼主:

WARNING:Xst:819 - E:/XC2S15XY/XC2S15(3)1/xc2s/XC2S151.vhd line 141: The following signals are missing in the process sensitivity list:

INFO:Xst:1304 - Contents of register <I<12>> in unit <xc2s151> never changes during circuit operation. The register is replaced by logic。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Mtridata_I_0>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这三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会不会影响稳定性??

楼主:

帮帮忙!!
难道XLINIX的FPGA  ISE没有人用??

网友:

我用xlinx fpga但是我不用ise的集成环境
我一般是:采用fpga compiler 或者 synplify 来直接综合.然后,在使用批处理来执行的。这样效率更高。
以上的警告,分别是说:
在你的敏感想里面缺少相应的信号。
在工作时,寄存器I<12>,将不会翻转,所以被优化掉了,这是你的设计友问题。

网友:

在工作时,寄存器I<12>,将不会翻转,所以被优化掉了,这是你的设计友问题。
##########################################################
我的 I 是双向数据总线,为何没有翻转???I<0> TO I<15> 都被优化掉。
  高人,万分感激!!!!

楼主:

我综合时出现如下警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高人指点!!
*                         Low Level Synthesis                           *
=========================================================================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_n0011_0>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_n0011<2> _n0011<2>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_n0011_2>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_n0011<4> _n0011<4>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_n0011_4>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_n0011<6> _n0011<6>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_n0011_6>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_n0011<8> _n0011<8>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_n0011_8>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_n0011<10> _n0011<10>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_n0011_10>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_n0011<12> _n0011<12>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_n0011_12>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Mtridata_I<0> Mtridata_I<0>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Mtridata_I_0>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Mtridata_I<2> Mtridata_I<2>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Mtridata_I_2>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Mtridata_I<4> Mtridata_I<4>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Mtridata_I_4>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Mtridata_I<6> Mtridata_I<6>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Mtridata_I_6>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Mtridata_I<8> Mtridata_I<8>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Mtridata_I_8>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Mtridata_I<10> Mtridata_I<10>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Mtridata_I_10>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WARNING:Xst:638 - in unit xc2s151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_n0011<0> and Mtridata_I<12> Mtridata_I<12>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Mtridata_I_12>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xc2s151>.

I 是我的16位的双向数据总线。

网友(2007-12-28):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without init value) is constant in block .

可能是你的I/O口有冲突,仔细看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