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布局布线时碰到NGDBuild错误

楼主(2004-06-04):
求教!!!
XILINX Virtex-II芯片布局布线时碰到如下错误提示,请问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Checking timing specifications ...
Checking expanded design ...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GND' has multiple drivers. The possible
   drivers causing this are pin G on block GND with type GND, pin PAD on block
   GND.PAD with type PAD
ERROR:NgdBuild:466 - input pad net 'GND' has illegal connection. Possible pins
   causing this are pin G on block GND with type GND

网友:

你的输入扇出太多,被自动指定为全局时钟,你必修把输入连接到GCLK引脚上。

网友(2011-01-30):
回复 网友A:

   输入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