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 FLASH 控制接口问题的疑问。

楼主(2004-06-04):
各位,你们有用FPGA来做NAND FLASH的控制接口逻辑的吗。我遇到了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网友:

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740625在 2004/06/05 11:55am 第 1 次编辑]

我用三星的K9F6408的NAND FLASH ,我发写命令80h  +  address(3 byte) + 256个数据+10h.时序既ALE,CLE,CE,WE信号均符合手册上的要求。但是RY/BY这个FLASH的工作状态信号就是没有回答----即发完10H后应该被拉低,而我的没有被拉低。我要说明的是,读操作指令可以得到应答,而且这块接FLASH得电路是成品得电路,可以肯定得说是没有问题得。我把这个操作得波形发上来,你帮看一下,谢谢。我得操作时钟是80ns.

网友:

RY/BY 需要在外不上拉电阻,不知你上拉了没有?

楼主:

哈哈!大哥,可以了,谢谢你得回答。我得电阻是加了的。原因是我对/WP这个信号的关注不够。这本资料没有讲细,我也没仔细的关注。我找了东芝的资料来一看,比较我的/WP信号,原来应该为高才对。我的总结是,这种与手册上不相符的工作状态的出现。通常是自己没有把手册看细,漏了一些细节。以后遇到这种问题,不要疑神疑鬼,要回过头去把手册上相关的地方多看几下,多问自己几个是否确定,是否确定,是否确定。谢谢你的热心。谢谢!!

网友(2007-09-27):
学习一下也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2009-10-22):
学习了,我现在也看这个

网友(2012-07-23):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我在进行读nand flash操作的时候R/B一直是高呢,应该在读确认命令30H写进去后R/B置底才对呢,有没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