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块和仿真模块在仿真时的波形区别。

楼主(2004-06-06):
我也说不太清楚问题,就是原模块UUT的波形和TB模块的波形出来不一样。

楼主:

就是图上的pluse2_tb/pluse和pluse2_tb/uut/pluse为什么不同呀!
这个是模块pluse
always @(q)
pluse=q;
always @(posedge pluse or posedge clock)
if(reset==1'b0)
q=0;
else
if(pluse==1'b1)
q=0;
else
q=1;

这个是测试模块pluse_tb
    pluse2 uut (
        .pluse(pluse),
        .reset(reset),
        .clock(clock)
        );

// Initialize Inputs
        initial begin
            reset = 1;
            clock = 0;
        end
always
#5 clock=~clock;
initial
begin
#10 reset<=0;
#40 reset<=1;
#400 $stop;
end

楼主:

有人知道吗?真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很迷惑了

网友:

基本概念了。
一个是你的rtl设计
一个是对这个rtl 模块的仿真模块,

楼主:

是不是意思是说我的思路对的,但是在任何硬件上都不可以实现?
但是我觉得利用硬件的延时来产生这样一个脉冲信号,应该是可以的呀!
即使在布线后,加入了硬件的延时,仿真后也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这种思路在verilog里是不正确的?

网友:

你这样得到的脉冲信号不受你控制,其实就是毛刺。
另外,你的两个pulse[对不起,你是pluse]信号波形不一致是由于你的module pluse2的verilog语法问题造成的,在always @(posedge pluse or posedge clock)中对q的赋值应该用非阻塞'<='而不是'=',这样它才会一致。

楼主:

呵呵,英文有点小差。:(
我就是想得到一个和时钟相同的的脉冲,这样如果再用时钟的另一个延触发得到另一个脉冲,就能达到一个倍频的效果了:)只是一个思路:)
谢谢楼上的指点,刚开始学习,问题很多,再论坛上得到很多指点,谢谢大家

楼主:

改成<=就好了:) 但是综合后的电路是一样的,后仿的时候依然没有脉冲的产生:(
是不是思路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