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没有人遇到过仿真波形和上硬件调试不一致的情况

楼主(2004-06-06):
rt
主要是指时序仿真时的延时导致有错位,比如仿真中是从1计数而实际硬件中是从2计数

网友:

基本上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要保证仿真真实反应硬件,然后要保证设计能正确综合到你需要的电路。
如果愿意可以把你的代码贴上来

网友:

有一种可能会引起这种现象,就是在“异步复位”结束后立即开始计数,原因是不满足建立/保持时间,当然这种现象也与你的初始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