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记数器,但是不稳定,为何???求助

楼主(2004-06-08):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XC2S151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  --CLK
A    : IN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A0-A10 ADD
IOR1 : IN STD_LOGIC ; --Read Signal
IOW1 : IN STD_LOGIC ; --Writ Signal
AEN1 : IN STD_LOGIC ; --Add Free
Y1   : OUT STD_LOGIC; --74F245
            Y2   : OUT STD_LOGIC; --74F273
Y3   : OUT STD_LOGIC; --74F244
Y4   : OUT STD_LOGIC; --74F244
            Y5   : OUT STD_LOGIC; --74F244
            IO16 : OUT STD_LOGIC; --16IO
CP5,CP6:OUT STD_LOGIC;--
DIRX,DIRY,DIRZ,DIRA,DIRB,PLUSEY,PLUSEZ,PLUSEA,PLUSEB   : OUT STD_LOGIC;
PLUSEX: OUT STD_LOGIC;
I: INOUT 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D0-D15
);
end XC2S151;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XC2S151 is
SIGNAL BUF2:STD_LOGIC_VECTOR (13 DOWNTO 0);
SIGNAL BUFY1,BUFY2 :STD_LOGIC_VECTOR (13 DOWNTO 0);-- unsigned (15 DOWNTO 0)
SIGNAL Y10,Y11,Y12,Y13:STD_LOGIC;
SIGNAL ADD    : STD_LOGIC_VECTOR (13 DOWNTO 0); --ADD+IOR+IOW+AED
SIGNAL OUTPUT : STD_LOGIC_VECTOR (10 DOWNTO 0); --OUTPUT CONECL
SIGNAL BUF1:STD_LOGIC;       --sign
SIGNAL STAGESBUF1:STD_LOGIC_VECTOR (13 DOWNTO 0);
SIGNAL ORDER1:STD_LOGIC_VECTOR (13 DOWNTO 0);
SIGNAL QN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SIGNAL CLK1,CLK2,RST:STD_LOGIC;
SIGNAL COUNTER :STD_LOGIC_VECTOR (15 DOWNTO 0);
SIGNAL DLY :STD_LOGIC;
SIGNAL XBUF,YBUF,XBUF1,YBUF1,XBUF2,YBUF2:STD_LOGIC;
SIGNAL XAXA2:STD_LOGIC;
begin

           ADD(13)<=A(10); --  \
ADD(12)<=A(9);  --   |
ADD(11)<=A(8);  --   |
ADD(10)<=A(7);  --   |
ADD(9)<=A(6);   --   |
ADD(8)<=A(5);   --   |
ADD(7)<=A(4);   --    > ADD
ADD(6)<=A(3);   --   |
ADD(5)<=A(2);   --   |
ADD(4)<=A(1);   --   |
ADD(3)<=A(0);   --   |
ADD(2)<=IOR1;   --   |
ADD(1)<=IOW1;   --   |
ADD(0)<=AEN1; --  /

      OUTPUT<="00010111100" WHEN ADD="01100000000010" ELSE --300     --read BUFX status
   "01001111100" WHEN ADD="01100000010100" ELSE --302      --write stages
   "00101111100" WHEN ADD="01100001010100" ELSE --30A    --Y
   "10001111100" WHEN ADD="01100001110010" ELSE --30E    --Y
             "00000111111" ;
    Y13<=OUTPUT(10);
    Y12<=OUTPUT(9);
    Y11<=OUTPUT(8);
    Y10<=OUTPUT(7);

    Y5<=OUTPUT(5);  --74F273
    Y4<=OUTPUT(4);    --  \
    Y3<=OUTPUT(3);    --        > OUTPUT
    Y2<=OUTPUT(2);
    Y1<=OUTPUT(1);   --74F245
    IO16<=OUTPUT(0);  --  /
      ---Y10,Y11,Y12 为译码出来的片选。I为ISA数据总线
  PROCESS(Y10)
  BEGIN
    IF  Y10='1' THEN   --0X300读标志0XEAAA表示记数器BUFY2为空,0XC000表示满。
         I<=BUF2;        --BUFY2都为偶数
     ELSE
         I<="ZZZZZZZZZZZZZZ";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Y12)
  BEGIN
    IF  Y12='1' THEN    --写分频数
         STAGESBUF1<=I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2,Y11,BUF2)
  BEGIN
          IF  Y11='1' THEN
            BUFY2<=I;
          ELSIF BUF2="00000000000000"  THEN
              IF CLK2' EVENT AND CLK2='1' THEN
                BUFY2<=BUFY2-1;        --减一记数,到0停止。
     XAXA2<=NOT XAXA2;      --减两次输出一个脉冲。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BUF2<="10101010101010" WHEN BUFY2="00000000000000" ELSE
        "00000000000000";

PROCESS(CP,RST)
  BEGIN
   IF RST='1'THEN
QN<="0000";
ELSIF CP' EVENT AND CP='1' THEN
  QN<=QN+1;
  END IF;
END PROCESS;
   RST<='1' WHEN QN=10 ELSE
  '0';
   CP1<=QN(2);

  PROCESS(CLK1)                       --分频
BEGIN
   IF CLK1' EVENT AND CLK1='1' THEN
           DLY<=COUNTER(15);
           COUNTER<=COUNTER+STAGESBUF1;
        END IF;
   CLK2<=(COUNTER(15) XOR DLY) AND NOT CP1;
   CP5<=CLK1;
   END PROCESS;

PLUSEY<=XAXA2;    --输出脉冲

end Behavioral;

0。5MS我读一次标志,为0XEAAA把分频数,记数器初值送入。送几万次都是正确的,但时间长了就会多或少几个。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PROCESS(CLK2,Y11,BUF2)
BEGIN
         IF  Y11='1' THEN
           BUFY2<=I;
         ELSIF BUF2="00000000000000"  THEN
             IF CLK2' EVENT AND CLK2='1' THEN
               BUFY2<=BUFY2-1;        --减一记数,到0停止。
    XAXA2<=NOT XAXA2;      --减两次输出一个脉冲。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这个process好像挺怪,IF CLK2' EVENT AND CLK2='1' THEN这句应该放到上面一句前面。

楼主:

这个process好像挺怪,IF CLK2' EVENT AND CLK2='1' THEN这句应该放到上面一句前面。

我试过,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稳定性的问题一般比较难查,如果百分之百能复现,那就总结一下哪些情况回出现不稳定,进而分析问题可能在哪里。如果很难或很久才能复现,可以看看你综合和布线加的约束,以及产生出来的report是否有比较可疑的数据。或者信号在不同时钟域传输时是否有r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