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peline???

楼主(2004-06-09):
谁能讲一下流水线结构??怎么一回事,,什么是所谓流水线结构,,总看到这句话:根据对运算速度的要求插入流水线结构,,,

网友:

这个东东老扁最熟了。看看这里
http://www.eetop.com.cn/cgi-bin/topic.cgi?forum=5&topic=427
我也受教了

网友:

让指令重叠执行的流水线吗?

网友:

你找那本叫《并行处理技术》,《ASIC 阵列机》,《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书看看就知道了。还是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