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奇怪啦!!不可能!!

楼主(2004-06-10):
CLK 100K的方波。 BUFY1 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OUT 为脉冲输出口,BUFY1减两次,输出一个脉冲。REST为输入口。
不停的记数,当BUFY1为空,REST为高,停止记数。但是,我频繁的停止记数,OUT输出口的脉冲数不准。有多有少。 为何????求高人指点,我都快没信心了!!!!
PROCESS(CLK,BUFY1)
  BEGIN
      IF BUFY1="00000000000000" THEN
IF REST='1' THEN
   BUFY1<="00000000000000";
ELSE
   BUFY1<="00000011001000";      --200
           END IF;
     ELS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BUFY1<=BUFY1-1;
XAXA2<=NOT XAXA2;
      END IF;
  END PROCESS;

   OUT<=XAXA2;

网友:

PROCESS(CLK,REST)
BEGIN
   IF REST='0' THEN
      BUFY1<="00000011001000";      --200
      XAXA2<='0'
   ELS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BUFY1 = "00000000000000")
        BUFY1 = "00000000000000";
        XAXA2<='0';
     ELSE
      BUFY1<=BUFY1-1;
      XAXA2<=NOT XAXA2;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XAXA2;

网友:

你的思路有问题
VHDL好久不用,不知道是否有错误

网友:

是啊,,你没弄明白异步!!

楼主:

PROCESS(CLK,REST)
BEGIN
  IF REST='0' THEN
     BUFY1<="00000011001000";      --200
     XAXA2<='0'
  ELS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BUFY1 = "00000000000000")
       BUFY1 = "00000000000000";
       XAXA2<='0';
    ELSE
     BUFY1<=BUFY1-1;
     XAXA2<=NOT XAXA2;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XAXA2;

^^^^^^^^^^^^^^^^^^^^^^^^^^^^^^^^^^^^^^^^^^^^^^^^

我试了一下,不行。我觉的你的思路和我的一样。思路有问题?能不能说明白点???

楼主:

是啊,,你没弄明白异步!!
…………………………………………………………………………
同步和异步我都试过。效果都一样。

PROCESS(CLK,BUFY1)         --异步??
BEGIN
    IF BUFY1="00000000000000" THEN
        IF REST='1' THEN
          BUFY1<="00000000000000";
        ELSE
          BUFY1<="00000011001000";      --200
        END IF;
    ELS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BUFY1<=BUFY1-1;
       XAXA2<=NOT XAXA2;
    END IF;
END PROCESS;

  OUT<=XAXA2;

PROCESS(CLK,BUFY1)         --同步??
BEGIN
  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 BUFY1="00000000000000" THEN
        IF REST='1' THEN
          BUFY1<="00000000000000";
        ELSE
          BUFY1<="00000011001000";      --200
        END IF;
    ELSE
       BUFY1<=BUFY1-1;
       XAXA2<=NOT XAXA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XAXA2;

楼主:

PROCESS(CLK)         --同步??
BEGIN
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 BUFY1="00000000000000" THEN
       IF REST='1' THEN
         BUFY1<="00000000000000";
       ELSE
         BUFY1<="00000011001000";      --200
         XAXA2<=‘0’;
       END IF;
   ELSE
      BUFY1<=BUFY1-1;
      XAXA2<=NOT XAXA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XAXA2;
在时钟信号CLK的上升沿,假如BUFY1=0 AND REST=‘1’ 停止记数;
                       假如BUFY1=0 AND REST=‘0’ 计数器输入初值200;
                       假如BUFY1/=0 计数器减一;
在时钟信号CLK的上升沿,假如BUFY1/=0,REST不论为高还是低,都不应该影响 BUFY1的记数。但是我如果频繁的改变REST,计数器输出的值就不对。这如何解释???

楼主:

PROCESS(CLK,REST)
BEGIN
  IF REST='0' THEN
     BUFY1<="00000011001000";      --200
     XAXA2<='0'
  ELS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 BUFY1 /= "00000000000000" THEN
     BUFY1<=BUFY1-1;
     XAXA2<=NOT XAXA2;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XAXA2;

REST='1' 才记数,但是,假如BUFY1不为0,REST='0' ,那不就不对了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ZLS2004/06/10 09:07am 发表的内容:
CLK 100K的方波。 BUFY1 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OUT 为脉冲输出口,BUFY1减两次,输出一个脉冲。REST为输入口。
不停的记数,当BUFY1为空,REST为高,停止记数。但是,我频繁的停止记数,OUT输出
                          ~~~~~~~~~      口 ...

REST是计数使能信号还是复位信号

楼主:

REST是计数使能信号还是复位信号
…………………………………………………………
REST为高复位(为高就停止记数),REST为低初始化。

网友:

下面引用由ZLS2004/06/10 04:53pm 发表的内容:
REST是计数使能信号还是复位信号
…………………………………………………………
REST为高复位(为高就停止记数),REST为低初始化。

那什么时候计数呢

楼主:

PROCESS(CLK)         --同步
BEGIN
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 BUFY1="00000000000000" THEN
      IF REST='1' THEN
        BUFY1<="00000000000000";
      ELSE
        BUFY1<="00000011001000";      --200
        XAXA2<=‘0’;
      END IF;
  ELSE
     BUFY1<=BUFY1-1;
     XAXA2<=NOT XAXA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假如,REST为高复位(为高就停止记数),REST为低初始化。初始化后BUFY1/=0,
下一个CLK来的时候就记数。BUFY1/=0,REST没有用。

网友:

entity pulse is
    Port (reset: in std_logic;
          clk: in std_logic;
bufy1ut std_logic_vector(0 to 13);
           outt: out std_logic );
end pulse;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pulse is
signal regoutt: std_logic;
signal bufferr: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bufferr<="00000011001000";
    regoutt<='0';
elsif clk' event and clk='1'then
    if(bufferr>"00000000000000")then
bufferr<=bufferr-'1';
regoutt<=not regoutt;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t<=regoutt;
bufy1<=bufferr;
end Behavioral;
你看这样行么?????大致写了一下,,而且我也一直没用vhdl了,,,

楼主: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bufferr<="00000011001000";
   regoutt<='0';
elsif clk' event and clk='1'then
   if(bufferr>"00000000000000")then
bufferr<=bufferr-'1';
regoutt<=not regoutt;
end if;
end if;
^^^^^^^^^^^^^^^^^^^^^^^^^^^^^^^^^^^^^^^
我必须等到bufferr=0的时候才对bufferr赋值。才能保证每次都只有100个脉冲输出。
并且reset是随机的。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bufferr="000000000000" THEN
  if reset='1' then
     bufferr<="00000011001000";
     regoutt<='0';
   END IF;
elsif clk' event and clk='1'then
   if(bufferr>"00000000000000")then
      bufferr<=bufferr-'1';
      regoutt<=not regoutt;
   end if;
end if;

这样没有问题吧????

楼主:

我把同样的程序写到CPLD上,但是效果一样,是不是可以排除硬件问题,就是软件出错。
我还是不明白错在那里??就这十几段程序。

楼主:

是不是毛刺问题?
我改成同步复位,效果要比异步复位好一点,但是还是要出错。
加个触发器可以去毛刺??

网友:

将包括同步复位在内的所有逻辑都放到if clk' event and clk='1'then下去,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楼主:

将包括同步复位在内的所有逻辑都放到if clk' event and clk='1'then下去,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
PROCESS(CLK)         --同步
BEGIN
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 BUFY1="00000000000000" THEN
       IF REST='1' THEN
         BUFY1<="00000000000000";
       ELSE
         BUFY1<="00000011001000";      --200
       END IF;
   ELSE
      BUFY1<=BUFY1-1;
      XAXA2<=NOT XAXA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XAXA2;
这样???我试过,也不对。

楼主:

REST为组合逻辑产生的信号,有毛刺,用来复位和置位,很危险。
CLK也是组合逻辑产生的,也可能有毛刺。
毛刺真是个头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