関於斑竹编写的PCI Slave 源代码

楼主(2004-06-11):
斑竹编写的PCI Slave 源代码無法compile
Error, symbol 'RD_REG' was not defined
那個大大能幫幫小的~~
謝謝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你自己改一改。
另外,这个版本的代码是不能直接用在板卡上的,我只是做过仿真,如果要用还要修改一些地方。但是修改不大。

网友:

斑竹编写的PCI Slave 源代码现在能download? 有何条件?

网友:

可以吧

网友:

还要写个ucf定义引脚吧。。

网友:

能不能,斑竹编写的PCI Slave 源代码上传一分呢?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cdhqh ~~~
斑竹编写的PCI Slave 源代码在原創區~~
你應該可以看的到~~

网友:

幫個忙~~~我还是不會改~~

网友(2004-10-26):

那你还是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