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ilog中对寄存器组赋值!

楼主(2004-06-12):
这样一个寄存器组,reg [3:0] time_recorder [63:0];如果把所有的位全赋值为0,应该怎么写?我写成time_recorder<=64'h0;不对。:(如果只对其中的部分赋值,比如只对time_recorder[8:15]赋值,应该怎么写呢?
比较基本,找了几个参考书没有找到。:(

网友:

time_recorder[8] <= 4'b1111;
time_recorder[9] <= 4'b1111;
.
.
.
.
time_recorder[15] <= 4'b1111;
其他方式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可以用for来初始化。
for(。。。)
time_recodwe=4'b....;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