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两个进程共用一组输出的寄存器?

楼主(2004-06-14):
我的程序里有两个不相干的进程共用一组输出,综合的时候就会报错。不知道这样的话怎么解决?再增加一组寄存器的话资源就浪费了,有没有其他方法?

楼主:

我想到用task或者module的话实现,可是这样综合出来应该还是增加了寄存器吧!

网友:

放到一个进程里,用if-else区分开。

楼主:

但是想这样的两个进程
always @(reset or c1)
data_out<=c1;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
...
因为上一个进程我是要让c1的变化马上传给data_out,第二个进程中我有一个从存储器中取出数据输出的语句。两个always block合在一起,触发信号不能决定呀!一个是电平触发,一个是边沿触发

网友:

那就不应该是一个输出

网友:

把c1作为异步置数端如何

楼主:

下面引用由wbian2004/06/16 07:39pm 发表的内容:
把c1作为异步置数端如何

具体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module counter (reset_n, data_load, clk, c1, data_out);
input reset_n;
input data_load;
input clk;
input [7:0] c1;
output [7:0] data_out;
reg [7:0] data_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_n) data_out <= 8'd0;
    else if (data_load) data_out <= c1;
    else data_out <= data_out + 8'd1;
    end
endmodule

楼主:

楼上的c1应该是同步置数吧! 我的要求是异步置数。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