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ask块内的赋值是不是阻塞的?

楼主(2004-06-15):
我的task块是这样的
task getout;
input [31:0] data_in ;
output [31:0] data_out ;
reg [31:0] data_out ;
data_out<=data_in;
endtask
可是在always语句中调用这个task,综合的时候一直报错说同时使用了阻塞和非阻塞赋值。
我在always块中都是用的<=,问题就出在这个task块上。
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task 的非阻塞赋值是综合不了的,放到always

楼主:

谢谢!
在task里能用always语句吗?
这样写?
always
data_out<=data_in;

网友:

哦哦,你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