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ld温度的问题

楼主(2004-06-16):
    我在做一块板子,刚开始上电功能不正常,用吹风机吹一会片子就正常了
    程序在原理下没错,占用资源89%,请问有什么问题么?
   cpld温度升高会影响速度么?是加快么?我要使用速度快些的片子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请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hehe吹风机是升高温度,,将芯片间由于焊接短路的引脚断开的。。
你不至于每次都要吹一会儿才能运行吧。。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设计有一点点问题。
你的设计在时钟标称频率+下能正常工作,在时钟负频偏时工作有问题。
当你用吹风机时,温度升高,时钟频率上升,导致系统工作正常。
建议多找一些频偏大的钟振来,选出正频偏的钟振试试,如果时钟频率上升能使得系统工作正常,说明就是这个问题。
或者用示波器测一下时钟频率在加热后是否有差异,也可帮助判断。
仅供参考。

楼主:

不是那种高温的,只是吹头发那种的,我想知道温度对于cpld器件执行速度什么影响?主要是门延时的影响啊

楼主:

谢谢serene 我去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