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一些引脚如何接地?

楼主(2004-06-16):
我用的是XC95216,现在需要将其中一个引脚一直保持为低电平,我的办法是将其与CPLD的GND引脚连接在一起,但是编译的时候提示错误,不能如此设置,请问该如何解决???

多谢!!!!

网友:

你说的这个管脚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赋值为0可以吗?

楼主:

这个引脚是与电路板上其他引脚连在一起的,现在的问题是想通过将CPLD的这一引脚拉低来是板子上的引脚一直处于低电平
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

既然是输出管脚应该可以直接赋值‘0’的。

网友:

可以接地,不过编译时会有警告,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