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cex设计pci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06-16):
要兼容5v pci必须The PCI clamping diode must be disabled
那位知道钳位二极管在那里设置?

网友:

我使用xilin,所以也不太明白。但是,我在使用xilinx时,如果是5V PCI 则在code的时候要使用5v的pci io,3.3v 则使用3v 的pci io.所以,我觉的acex应该与此类似

网友:

建议看看asignment editor的帮助。

网友(2005-08-05):

在 assignment editor里面,有一个 logic option,里面设定 PCI I/O = OF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