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modelsim仿真!

楼主(2004-06-18):
请问我现在编写一些VHD0L代码如何进行仿真来验证是否正确???
比如我的乘法器,
RAM能否读写数据,数据能否写进ROM中,计数器能否计数,分频器,等等!!!
是否都要再写测试程序,测试平台??
我不熟悉怎么写!!请指点!!!

网友:

首先建议你对你的字模块分别验证,然后再统一验证。
不同的验证你需要加不同的测试激励,也就是Testbench,这个你也可以用VHDL实现,具体编写建议你找本VHDL书或一个带测试的源代码示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