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供电的EPM7128S可以和3.3V供电的基于PCI总线的芯片直接接口吗? (无内容)

楼主(2004-06-18):
(图片)

网友:

no.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7128这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要看你的pci芯片能否接受5v输入。另外注意一下信号占空比。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7128S除了VCCIN接+5V做供电电源外还有VCCIO脚可以接+3.3V和+5V,当接+3.3V时可以接+3.3V供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