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CPLD程序时出现boundary-scan错误,该如何解决?(版主请进)

楼主(2004-06-22):
我用的是Xilinx的CX95216,现在连接正确,但是在执行操作时却提示错误:
ERROR:JTag - Boundary scan chain has been improperly specified.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and re-enter the boundary-scan chain informatio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unsuccessfully.
ERROR:JTag - : The boundary-scan chain has not been declared correctly.
Verify the syntax and correctness of the device BSDL files, correct the files,
reset the cable and retry this command.

网友:

不懂,分配管脚有错吗

网友:

还是你的jtag没有接好,或者是这部分电路有问题

楼主:

我重新更换了JTAG和CPLD,问题还一样,但是每次都能够读出ID,但是执行其他操作就是失败!!!

楼主:

'sspc2(Device1)': Checking boundary-scan chain integrity...Loading Boundary-Scan Description Language (BSDL) file 'D:/Xilinx/xc9500/data/xc95216_v2.bsd'.....completed successfully.
done.
'sspc2(Device1)':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sspc2(Device1)': Erasing device......done.
'sspc2(Device1)': Processing JEDEC file...done.
'sspc2(Device1)': Programming device.....................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0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0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1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1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2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2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3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3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4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4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5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5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6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6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7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7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8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08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0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0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1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1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2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2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3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3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4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4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5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5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60'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The program operation failed for instance 'sspc2(Device1)' when attempting to address location '0x3168' with data '0xff'.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ERROR:JTag - More program failures occurred.  (Display message limit per burst: '32').
'sspc2(Device1)': Programming terminated dur to error.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器件和你的下载文件不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