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EPM7128的上电初始化?

楼主(2004-06-23):
我使用如何EPM7128,输出8路要求上电默认全为0,现在上电默认是随即分配的,有的是0,有的是1,请问高手如何实现EPM7128的上电初始化?

网友:

如果是寄存器输出,dff加清零信号(我记得dff的上电默认值是低)
或者,在原理图设计时,修改output的属性,俺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