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些牌子的晶振比较好啊? (无内容)

楼主(2004-06-24):
(图片)

网友:

俺不知道

网友:

市场上卖的都差不多,都可以使用

网友:

不知道要什么精度的

楼主:

要用在网卡上的,频偏要小于50ppm/操作温度范围内.

网友:

50ppm是最常用的了,一般都能达到这个精度的。
精度稍高的有30ppm的,军品中我们用10ppm的。
BTW:你用在网卡上的是晶体还是钟振啊?晶体的质量,不同品牌差别很大。

楼主:

我用在网卡上的是CRYSTAL,不过还要用oscillator来提供PCI总线CLK。以前用晶振都是用在单片机上的,从来没考虑过参数,都是从电子市场随便买来的。

网友:

那么你用的实际上是晶体(CRYSTAL),通常说的晶振是指钟振。
由于工艺上晶体在30MHz(有些公司在25MHz,有的可达40MHz)以下时,采用基频振荡;以上时,会采用1/2、1/3基频工艺,性能差异较大,有时甚至只能工作在1/2、1/3基频上。如果你的晶体频率较高,最好选好一些的品牌,例如muRata。如果是一般的要求,如20MHz,那么一般晶体基本上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

晶体就两个脚,晶振可是要有电源的,地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