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ilog

楼主(2004-06-25):
请教:
    双向端口某时被设成高阻时,是否还可输入信号
    inout a;
    reg c,d;
    assign a=(b)?c:1'bz;
    b=0;
    d<=a;   ???
    还有双向端口如何用modelsim仿真
感谢!

网友:

可以输入信号
仿真就可以了呀

网友:

只有被设为高阻才能输入信号。

网友:

楼上的版主大人,为什么要设为高阻才可输入啊?应该是设为高阻时才可输出信号吧?

网友:

这是个3态
高阻态时,端口的电平受输入控制
因为自己是高阻,有输入电流就能把电平置高,拉出电流就会把电平置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