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有关功耗的报告是否真实

楼主(2004-06-25):
5v电压 0.5工艺
逻辑门数:18000门左右
面积(不包括线):3.3MM2
最高频率20MHz
DC有关功耗的报告:
Cell Internal Power=77.7206 mW(13%)
Net Switching Power=504.869 mW(87%)
Total Dynamic Power=582.5896 mW(100%)
Cell Leakage Power=2.0129 uW
    Total      Static    Toggle    Switching
net load       Prob.     Rate      Power
---------------------------------------------------------------
clk 1000.000   0.500     0.0400    500.0000
问题:
1. 因我们对DC还不是很熟悉,感觉这个芯片的功耗特别大.而且其动态功耗都集中在时钟信号CLK(20MHz)上.
   如果我将时钟频率降低一倍的话,动态功耗也随之降了一半.故,我不知道上面的结果是否是可用的?是否
   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这个结果可否接受?
2. 我的HDL代码中使用了带始能端的触发器,始能端的用意在于门控时钟,以防止功耗太大.
   但工艺库的IP中,没有这种触发器,而且综合的电路显示,没有将我的时钟进行门控.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3. 象我们这种规模的芯片,上面有关功耗的参数一般会是多少?比例如何?
谢谢!

网友:

1)对于动态功耗 P = K * C * V^2 * f,它是和频率成正比的,DC的计算公式应该也是如此,但难点在于你加的测试激励和正确的负载模型。
2)你的门控时钟解决之道是针对FPGA的,在ASIC中,应该将门控时钟模块单独综合,然后在P&R时再生成时钟树。

楼主:

我用set_clock_gating_style 命令设置了latch_based的gate clock.Cell Internal Power跟原来差不多,而Net Switching Power则降到了70mW左右.我高兴了好一阵子.然而,再一仿真,完了,时序满足不了,出来了好多不定态.将仿真频率降低到10M(原来是20M),结果还是不行.再追踪下出,发现是dff的D跟clk有冲突,两者几乎是在触发沿同时变化.不得已,又改了约束,再次综合,但时序还是没什么改变.
各位还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谢谢先!

网友:

关注ing,兄弟有没有在综合时加上set_clock_gating_check使能clock glitch检查?

网友:

问下楼主兄弟,现在的情况如何了?
我也请教下兄弟的综合script,是否create_clock 2次?1个原始clk,1个gate_clk?
约束是否加两个clk间的max_delay?

楼主:

坛主:
    小弟无才呀!弄了一个星期了,还是没有搞出来.加了门控时钟后,时序仿真怎么也过不了.被门控时钟触发的那些寄存器的hold time总是不够.由于当初没有怎么考虑功耗方面的问题,故用软件设置门控时,门控不了模块,只能门控到每个寄存器,这样时序分析太困难了.对DC应用还不是很熟悉,坛主有这方面约束文件的例子给我参考么?小弟谢谢了!

网友:

兄弟,你用那家的综合库呀?

网友(2011-04-22):
set_clock_gating_style这个语句加在脚本里就可以了吗?为什么我加了之后说我的库不符合了,之前用的是sc_max的库。
谢谢!

网友(2012-05-08):
回复 楼主:

    请问您一下,综合脚本如何导出功耗报告,谢谢……

网友:
应该还算真实吧

网友:
小弟是初学者,求各位高手赐教!怎么才能对DC上手的,有没有做整个电路的完整步骤没?谢谢各位!

网友:
大的设计不行。

网友:
总体正确。

网友:
不好做啊。

网友:
需要点运气。

网友:
加点运气。

网友(2020-04-10):
redirect -tee -file 存放路径/report_power.txt {report_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