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SE仿真

楼主(2004-06-26):
在ISE中怎样用MODELSIM做后仿真??

网友:

选择你的test文件,下面就会出现前,后仿真的选项

楼主:

小第是菜鸟,请说具体一点好吗??

网友:

这个能看懂了吧!

楼主:

这四个都是后仿真吗??

网友:

一般是最后一个为后仿

网友:

什么叫后仿真?

网友:

4个不同的仿真选项对应着4个不同的仿真阶段,行为仿真、翻译后仿真、映射后仿真和布局布线后仿真。

网友(2016-09-24):
回复 网友A:

  后仿也叫时序仿真,是在功能仿真完成后,对设计的时序进行分析,主要是检测设计的延时是否符合系统的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