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数器的同步级联!

楼主(2004-06-27):
两个计数器,后一个对前一个的进位计数,但是要求两个都是同步计数器,代码应该怎么写呢?最好用verilog:)

网友:

carry做计数的使能

楼主:

如果是carry做使能端的话,如果存在硬件延时的话,
if(sum==2'b11)
sum<=2'b00;
carry<=1;
else
sum<=sun+1;
carry<=0;
如果考虑硬件延时的话,carry的上升延会在clock后到达第二个计数器,是不是会导致carry的计数要慢了一个clock周期?
如果是2'b11时进位,我觉得可以在10->11时使carry为1,但是如果不是11进位,那么代码就要麻烦多了。比如10进位,要在01时给carry<=1,然后在10时又要使sum跳变回00。
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用不用这样考虑?

网友:

assign carry = (sum==2'b11)
cnt2
always@(posedge clk)
if(carry)
cnt <= cnt + 1;
else
cnt <= cnt;

楼主:

谢谢斑竹!:)明白了!:)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