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帮我解释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4-06-28):
我可是刚学哦,大家帮帮忙吧,不好意思了
std-logic-vector(3 downto 0)和std-logic-vector(15 downto 0)能都表示来控制16位的信号吗?我一直都不太明白,为什么有的第二种形式的就是控制16位的,有的第一种形式的来控制16位?而第二种就变成控制2的15次方位了?

网友:

3-0 4位,空间大小16
15-0 16位,空间大小“2的15次方”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std-logic-vector(15 downto 0)有时候怎么也和std-logic-vector(3 downto 0)表示的一样啊?std-logic-vector(3 downto 0)表示的是16个数?有的程序里怎么用std-logic-vector(15 downto 0)来表示?比如说点阵显示模块里的16*16的点阵,一共16行,每一行有16个点,用std-logic-vector(3 downto 0)来表示控制这16行,那std-logic-vector(15 downto 0)可以用来表示每一行的16个点吗?为什么?麻烦大家了

网友:

0000-1111,,,第一种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
第二种(或用上边的反码)
那你又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用std-logic-vector(3 downto 0)来表示控制这16行,[3:0]共16位控制线,是控制每一行的信号。
std-logic-vector(15 downto 0)可以用来表示每一行的16个点。

楼主:

九鼎,说的对,我就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不能拿std-logic-vector(15 downto 0)也来控制每一行的行信号呢?为什么当表示每一行的16点时就表示是2的15次方个位了呢?我不明白的就在这里,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

网友:

你当然也可以用std-logic-vector(15 downto 0)来控制行,但是有些浪费资源;对于每行的每一点,也可以用std-logic-vector(4 downto 0)来控制(因为16个点的开关实际上是32个状态),但也许不利于理解或显得累赘(还需要译码到具体的点)。

网友:

这是一个编码问题,类似一个sequential和一个onehot,至于为什么分别用这两种编码,没有一定之规,应该和你的具体应用有关。

网友:

有的控制信号是编码,有的控制信号是译码;
编码形式和位数你可以自己定,够用就行。

楼主:

先谢谢你们咯,看来这两种形式是可以互换的,对吧?关键还是看自己怎样定义它们,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