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FPGA接口问题?

楼主(2004-06-30):
[这个贴子最后由willing在 2004/06/30 11:30am 第 1 次编辑]

DSP通过WR 、RD和CS、地址总线、数据总线与FPGA进行接口,现在通过DSP读写FPGA的寄存器,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程序如下:
DSP程序:
ptr = SRAM_START;
Write_FPGA(SRAM_START,0x1);
ctrl_reg=Read_FPGA(ptr);
if (ctrl_reg==0x1)
printf("FPGA R/W Successful!\n");
else
printf("FPGA R/W failure!\n");
FPGA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DSP_Interface Is
port(
sys_clk       : in    std_logic;
--Signal from ADSP BF532
addr       : 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data   : in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cs       : in     std_logic;
rd         : in     std_logic;
wr         : in     std_logic
);
--Register Address Setting
CONSTANT CTRL_WORD_ADDR    :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 "00000";    --Control word address
End DSP_Interface;
Architecture bhv of DSP_Interface Is
signal reg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begin
process(wr)
begin
if wr'event and wr='1' then                --posedge
if cs='0' then
if (addr=CTRL_WORD_ADDR) then
reg<=data;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rd)
begin
if rd'event and rd='1' then
if cs='0' then
if (addr=CTRL_WORD_ADDR) then
data<=reg;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hv;

网友:

仔细仿真一下VHDL代码
另外,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这几个信号

网友:

data什么时候是高阻态呀

楼主:

你觉得应该怎么设置data的高阻态啊!?

网友:

  当没有进行读操作时,Data 设成高阻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