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PLD(XILINX XC952156)的一个引脚与地相连?

楼主(2004-07-02):
在编程时(schematic)如何将CPLD的一个引脚与地连接在一起,另外CPLD剩余不用的引脚该如何处理??
多谢!!!!

网友:

什么意思
把gnd元件和pin接在一起就行了
不用的引脚最好接成输出,避免引脚影响内部逻辑

网友:

a<=0;
多简单:)

楼主:

举个例子:XC95216的第40个引脚是GND,我在用schematic编程时,将另外一个引脚与它相连,提示错误;我将符号GND(从元件库中调出)与需要接地的引脚相连,还是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