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帮个小忙,这们MAX的编译错误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4-07-12):
刚学VHDL,在MAXPLUS下写了这么一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divclk is
port
(
clk:instd_logic;
clkoututstd_logic
);
enddivclk;
architecturedivclk of divclk is
signalx:std_logic;
begin
process
begin
if clk'event then
x<= not x;
end if;
end process;
clkout<= x;
enddivclk;
编译后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Unsupported feature error:non-locally-static attribute names are not supported.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好像都没有这样子的问题,而且用EVENT描述上升沿下降沿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我看了好久都 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请各位帮个忙了.

网友:

if clk'event then
这句不对,不能上下沿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