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如何用FPGA进行倍频

楼主(2004-07-05):
我想要把一个输入的时钟信号进行8倍频,就是说要求输出信号的频率是输入信号的8倍。
听说有一些系列的FPGA是有PLL的,能否在FPGA对输入信号进行倍频,怎样做呢?最好有现成的例子。谢了

网友:

去Altera公司的网站download一些关于锁相环应用的资料自己看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

xilinx和altera都有。

楼主:

谢谢两位哥哥.
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说在FPGA上进行倍频,对输入的频率范围是有限制的,例如Spartan3要求输入频率大于1兆.我要进行倍频的输入频率是2.4兆,请问可以用那个系列的FPGA呢?

网友:

你选片有没有其他要求?例如需要多少逻辑门,多少ram等,要综合考虑。如果只考虑倍频那似乎可以用spartan3,只是如果是小项目,觉得有点浪费了。xilinx fpga对倍频的原始输入是有规定的。

网友(2010-12-21):
倍频比较简单的,可以在在quartus里自动生成啊1

网友:
只是倍频的话你可以用一些专用的时钟芯片,就为这个往你系统里面引入一个fpga不值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吧 FPGA内部就有PLL啊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啊  不用什么专用芯片啊  浪费啊 !我这么有这方面的资料 有时间我传上去!

网友:
用pll来实现

网友:
直接调用IP core

网友(2018-10-08):
比较高级的FPGA产品中会集成了DCM(数字时钟管理)模块,用来做倍频、分频和相移还是很方便的。即使不是高级的FPGA产品,也一定会集成了PLL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