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信号延时10us后原样输出啊?(VHDL)

楼主(2004-07-06):
我现在想把一个信号延时10us后原样输出,但是用VHDL编写的程序老师不对:
entity delay_10 is
port(x : in std_logic; y ut std_logic);
end delay_10
architecture delay of delay_10 is
begin
    wait for 10 us;
    y <=x;
end delay
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

你需要一个100K的时钟信号,信号通过一级触发器,就延时10us了。

楼主:

请具体点,我是新手
为什么直接延时不行呢?
多谢!!!!

网友:

这个语句是仿真用的,本身就不能硬件实现,最好引入一个时钟,然后计数延时。

网友:

VHDL不会,verilog倒是知道的
假设timescale是1ns
always@* begin
    a_dly <= #10000 a;
end
楼主的意思应该本来就是用于仿真的吧,不要求可综合。

网友:

To: 风云起
如果要求可综合该怎样实现呢
比如使用D触发器

网友:

那就要用移位寄存器了,如果时钟频率是100MHz,那就要用1000个寄存器,应该考虑使用RAM,可以自己写控制逻辑,不过Altera FPGA中的M512和M4k、Xilinx FPGA中的LUT都可以配置成移位寄存器。
当然前提是待延时信号的翻转时间(上升沿和下降沿间的最小时间间隔)必须大于时钟周期,否则用时钟上升沿采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