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买什么样的比较合适????

楼主(2004-07-06):
我用XC2C384-6-PQ208 来implement design了一下,信息如下:
Macrocells 187/384(49%)
Used Pterms 721/1344 (54%)
Used Registers Used 96/384 (25%)
Pins Used 73/173 (43%)
Function Block Inputs Used  73/173 (43%)
用XC2C256-6-PQ208 和 XC95288-10-HQ208 都implement不了。大侠们能不能告诉小弟买什么样的比较合适????

网友:

既然用XC2C256-6-PQ208 和 XC95288-10-HQ208 都implement不了,那就用384吧,可能布线资源用了很多。也可以比较一下价格,现在好像一些低端fpga价格和高端cpld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