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sdram reference voltage疑问

楼主(2004-07-12):
我准备设计DDR sdram 控制器,有些问题请教大家:
   1、Micron DDR sdram手册有Vref引脚(SSTL_2 reference voltage),它的电压是VddQ的一半,如果VddQ是2.5V,这个引脚应是1.25V,我是否可以用一个电阻分压2.5V给它,还是必须用一个电源转换芯片,供1.25V电给它?
   2、DDR sdram 是不是有最小时钟频率要求?制作PCB板有何特殊考虑?

网友:

1。一般用专用的DDR 电源芯片。
2。器件datasheet上一般没有最小频率要求。

网友:

应该使用专用的电源芯片产生1。25V,因为SSTL需要从电源吸电流或像电源灌电流,你的电源应该有汲取电流的能力。可以用TI的TPS54610自己搭电路,也可以采用TI现成的DDR/QDR BUS TERMINATION POWER MODULE,如PTH30050Y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