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FPGA掉电丢失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4-07-14):
[这个贴子最后由electronics在 2004/07/14 05:07pm 第 1 次编辑]

每次用带FPGA的电路板调试的时候,掉电后就得重新下载程序,听说配置一个rom可以把的程序先写入rom,掉电后程序不会丢失,但我不知道怎么配置。有知道的高手能告诉我吗?
还有一个问题,FPGA配置的ram是做什么用的,看了一些资料也没看懂。谢谢!

网友:

要买专用的配置rom

楼主:

我用的是xc2s100-5PQ208,但是关于配置rom什么的我一窍不通,现在我该怎么办?急!!

网友:

读读Xilinx的datasheet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你的程序小的话可以用CPLD,这样不就省事了

网友:

可以试试ACTEL的PROASIC+

网友:

可以用它的专用配置器件:xc18v04. xc2s100的芯片资料上有它的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