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FPGA控制SDRAM存储视频信息

楼主(2004-07-15):
altera器件EPF10K240AQC-3,Verilog HDL语言实现对SDRAM的操作,存储视频信息,请四方高手赐教,在此谢过了先!
联系:hongzhanyong@hotmail.com

网友:

我用过xilinx的sdram core,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但不知道altera的

网友:

altera也有核

楼主:

我用了Alter的,但那是一个在主机控制下的控制器,本以为稍加改动就可以用的,结果我是至今也没有调通!请楼上的赐教!

网友:

我用LATTICE的免费CORE,在XILINX的Virtex_ii上跑到了100MHZ,全页猝发!

网友(2005-03-08):

请问班主,你能把你用过得xilinx的SDRAM的core发给我吗?非常感谢,我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谢谢了!

网友(2007-01-23):
引用 楼主:
altera器件EPF10K240AQC-3,Verilog HDL语言实现对SDRAM的操作,存储视频信息,请四方高手赐教,在此谢过了先!
联系:hongzhanyong@hotmail.com

如果你对数据带宽要求搞的话..且实时存取..
建议使用doublefifo控制和高速burst sdram读写...

网友(2007-04-05):
我也正需要呢

网友(2008-05-26):
我也需要相关资料.

网友:
有资料了能否共享??
hjie_seu@foxmail.com

毕设用到这样的core,正愁没有资料!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