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总线的跨时钟域问题

楼主(2004-07-16):
记得在文章“Ten Commandments of Excellent Design”中告戒大家在数据总线跨时钟域时,尽量用异步FIFO,而不推荐用双同步等方式,以免数据多位跳变和时钟歪斜造成数据锁存错误。
我现在面临的设计是:采用XILINX VertexII 芯片,将50MHz 64位数据要按高低32位次序写入100MHz的DDR中。
我初步的解决方案是:
1)时钟方案:
   (1)采用Vertex-II 的DCM将50MHz时钟倍频,得到同相和反相的100MHz的时钟,供DDR
        时钟CK和CK#;
   (2)用另一个DCM将50MHz时钟倍频,得到同相和反相的100MHz的时钟,供FPGA内部控制
        逻辑发送DDR命令用;
   (3)再用一个DCM将100MHz时钟倍频,得到同相和反相的200MHz的时钟,供FPGA内部控
        制逻辑控制写DDR数据时的数据传输;
2)数据流方案:
   (1)将50MHz 64位数据用100MHz时钟下沿同步;
   (2)再用100MHz时钟上沿将同步后的数据转化为高低次序的32位数据;
   (3)然后通过异步FIFO,写时钟用100MHz时钟上沿,读时钟用200MHz下沿,
        将数据送到DDR的dq端。
问题是:在“2)数据流方案”的(1)(2)中明显违反了设计戒律,虽然数据有5ns的setup/hold时间。
请问做过DDR控制的大虾,应该如何控制数据流才能既满足设计戒律要求,又有比较巧妙的设计思路。

网友:

参考一下

楼主:

多谢班主,但参考设计中是否也违背了关于数据总线跨时钟域的设计戒律呢?

网友:

好像你的50M和100M时钟通过DCM建立了比较固定的相位关系,我觉得这个不能算完全的异步时钟,只要处理的时候多注意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同意
除非你使用4X时钟

网友: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4/07/16 11:50am 发表的内容:
好像你的50M和100M时钟通过DCM建立了比较固定的相位关系,我觉得这个不能算完全的异步时钟,只要处理的时候多注意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一般相位预知或固定的时钟可以当做同步对待,所谓异步应该是相位差的不确定。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

网友(2007-10-13):
怎么看不到亚

网友(2011-12-15):
两时钟相位差确定,算是跨时钟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