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万的CCD对TG设计要求?

楼主(2004-07-16):
有效画面:816*612
全画面: 852*636
那HS,VS,CLK 给多少啊
前端的BLANK, 后端的BLANK, 消掩给多少啊
DX指导

网友:

自己算一下吧
20ms刷新率
前端的BLANK, 后端的BLANK, 消掩给多少啊
参考电视信号

网友:


楼主:

你那是电视的标准啊
隔行scan

网友:

不隔行就行了

网友:

CCD肯定有时序说明的

楼主:

是的
但到屏上显示是就有要求了
我们电视没有100万PIXEL
我找不到100万PIXEL
TG设计时的标准

网友:

CCD输出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计算机可是能显示这么多象素的
CCD的象素都要保存下来
如果在电视上显示,需要对CCD出来的信号进行处理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2次采样

楼主:

digital signals
rgb

楼主:

我记的IC设计基础上有
这方面的设计标准
但没这么大
主要是电视机的!

网友(2006-12-06):
:hug: :hug: :hug: :hug:

网友(2007-06-11):
想看看东西好不好用。

网友(2009-11-20):
不隔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