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控制的刷新问题和锁相环问题

楼主(2004-07-17):
SDRAM 控制的刷新问题和锁相环问题

请问各位2个问题
1:我使用ALTERA 的EPF10K30AQC240-3 对现代的HY57V643220-512K进行控制,16毫秒内写SDRAM,下个16毫秒读SDRAM, 按HY57V643220资料上说,刷新周期是64ms, 那么是否在读写过程中无须发出刷新命令?

2:我的CLK为32M,没有使用锁相环,发现将CLK或者CS,RAS等控制信号加简单的缓冲器延时后,读写的结果会不同,我估计时钟,数据和其它SDRAM命令信号CAS,WE,RAS等不能准确同步,不知道此问题原因是何?是否不使用锁相环也可以实现SDRAM的正确读写。

    如能回答,甚感谢,我的EMAIL: ppx520@163.net

网友:

1)一般而言,按照DRAM物理特性及规范,64mS内DRAM存储单元的电荷不会泻放而丢失数据,超过64mS则有可能造成数据丢失,因此在64mS内发送SDRAM行数个刷新命令,比如4096行就应该在64mS发送4096个刷新命令。
2)应该使用锁相环,否则可能引入CLK SKEW,这样发送的命令SDRAM接收才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