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foundation3.1和modelsim的么?

楼主(2004-07-19):
坛子里有用foundation3.1和modelsim的么?有的话,探讨一个问题,联系qq:12987044,工作时间在线!

网友:

有问题就在这里问吧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老大,我用foundation3.1和modelsim5.8做前仿和后仿,对同一段程序,我用XC4000系列,前仿后仿都可以。但是如果我选择XC3000系列芯片,则后仿不行,主要是计数器不工作,还有就是我现在用foundation无法锁定我的reset管脚,锁定后布线有问题:ERROR:OldMap:40 - Bad format for LOC constraint P54 on symbol "reset.PAD" (pad
   signal=reset).  This is not a valid site.
但是XC3042的54脚却是为其reset管脚。如何联系你老大。

网友:

俺对xilinx不了解
你的modelsim的库是不是没做好呀?
reset放在全局复位pin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