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着手进行soc芯片的测试?

楼主(2004-07-19):
我参与做的一颗soc芯片样片要回来了,马上要进行测试板的调试,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请有经验的前辈能不能说一说怎么着手进行这个工作,大致有些什么步骤?需要的人力,时间等等。不胜感激。

网友:

先要写一个详细的调试计划,板子回来时先不要急着焊接,先测一下电源是否有短路,然后再焊接电源芯片,上电测量各路电源是否正确,然后在焊接其他芯片。

网友(2008-02-25):
我现在也想写一个关于测试的流程。

消费类产品的竞争,使得SOC成为必然!
SOC的测试包括两个部分,一个硬件功能测试;一个软件功能测试。
因为硬件已经定了,就是看嵌入式软件工程师,能不能够完整、快速的进行测试。
并且对于测试出来的结果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因为开发时间的缩短,使得所有的软件代码的编写都必须流程化和模块化,以提高速度和准确度!

我觉得目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能够有效的测试和解决,那么往往最后的问题会得到满意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