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VTTL与LVCMOS区别

楼主(2004-07-19):
在quartus综合cyclone器件时看到voltage选项中有LVTTL与LVCMOS,2.5V等,请问LVTTL与LVCMOS这两项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LVTTL是低电压ttl电平
LVCMOS是低电压cmos电平
他们的阈值电压不同

网友:

TTL电平的VIH/VIL一般是2V/0.8V,VOH/VOL一般是2.4V/0.4V,不论是3.3V还是5V的TTL都一样的;CMOS的VIH/VIL一般是70%VCC/30%VCC,VOH/VOL一般是80%VCC/20%VCC,所以不同的电平不能互推!
另外CMOS的速度比较快,一般的高速器件采用!

网友(2008-06-10):
我晕,陈年老贴都翻出来了

网友:
总结的真是好

网友:
感谢楼主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东西自己多看看书就好了。

网友(2011-02-28):
感谢楼主的回答

网友(2015-01-29):
答案挺好的,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