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安装Synopsys DC 2000.05 NT?

楼主(2004-07-20):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安装Synopsys DC 2000.05 NT?
我还是研究生,老板给我Synopsys DC要我安装可是我不会啊!!
我有license不过不知道整个安装步骤…
感谢

网友:

不是有setup文件么,装就是了。设置license麻烦一点,要到环境变量里面手工添加license的位置。

网友:

bravelu 兄说得没错
你能把这个软件传上来么?让我们大家都用用爱国版的软件.

网友:

1、把...\crack下的license.dat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的\Synopsys\admin\license下。打开license.dat文件,修改文件第一行SERVER后的单词为你的计算机名,其他不用修改。
2、在环境变量里设置好用户变量和系统变量
  用户变量:
  SNPSLMD_LICENSE_file: ...\LICENSE.DAT.

  系统变量:
  LM_LICENSE_file: ...\LICENSE.DAT
  SYNOPSYS_COMSPEC: ...WINDOWS\SYSTEM32\CMD.EXE
  SYNOPSYS_COMSPEC_SWITCH:  /C
  SYNOPSYS_FILE_NAME_DELIM: /
  SYNOPSYS_HOME:  ...\SCL
  SYNOPSYS_LICENSE_file: ...\LICENSE.DAT
后面还要设仿真库,很麻烦

网友(2011-11-03):
回复 楼主:

    今天安装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见: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1895&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