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procedure)里面允许存在进程(process)语句吗?

楼主(2004-07-23):
我想将一个延时电路放在一个过程当中,这样每次可以使延时的时间长短不同,但是延时单元里面存在进程,
还有在调用过程时,是否能够直接将'0'或'1'传递给过程?
如果过程的参数表中存在std_logic_vector,该怎么传递参数 ?

网友:

还是自己编个小程序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菜鸟请教”说得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不行

网友(2008-05-07):
我也有相同的疑惑,另外我还想知道函数中是否也不能使用process,还有过程和函数里能否实现时序电路?把老问题翻出来了,呵呵,高手请指教

网友:
首先,你过程内的语句本省就是顺序语句,里面是不可能在加进程语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