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clk2一问,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4-07-26):
我程序设计兼有频率测量和信号控制,使用了两个时钟,一个接晶振,gclk2接频率信号,现在发现gclk2有问题,现象如下:cpld内计数器计数值不对,最后改用一下最简单的程序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f724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f_out: out std_logic;
    countout :buffer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architecture structure of f724 is
begin
f_out<=clk;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countout="11111111" then
countout<="00000000";
else
countout<=countou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structure;
clk用gclk2接入,除以上三个脚外,gclk1结晶振,用示波器看countout(0)发现是时间间距
不等的方波,按理说应该是输入频率的2倍频,应时间距相等的方波,输入信号良好,f_out信号良好,如果以上程序将clk用gclk1接入,间距相等,程序仿真结果无误,电路板上gclr,goe闲置,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做一个SIGNAL来计数,然后付给输出

网友:

建议用后仿真看一下

楼主:

加了一个SIGNAL 结果依旧,我还不会后仿真,再等等,实在不行,也只有开始学了,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

countout<=countout+'1';
没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