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触发后,延时输出能否实现?

楼主(2004-07-26):
请教各位:
如图所示,能否用Verilog实现?
就是用INPUT的上升沿触发后,延时4.6mS后OUTPUT输出高电平,再经过2.5mS后OUTPUT输出低电平。

网友:

可以
需要一个时钟信号

网友:

用一个高的时钟进行延时计数,即可实现!
延时精度由计数时钟决定!

网友:

时钟频率是关键,既要能计出4.6ms又要保证input和时钟同步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各位高人是否再指点一下迷津。
我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用INPUT的上升沿来触发计数器工作?

网友:

把input用寄存器打两拍,前次为低,后次为高,既是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