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器件中引脚MSEL0,MSEL1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4-07-26):
altera器件中引脚MSEL0,MSEL1怎么回事啊?
在书上看到:
MSEL0,MSEL1是00:AS或PS
             10:PPS
             11:PPA
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用这些逻辑?在画pcb时怎么连MSEL0,MSEL1引脚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先!!!!!!

楼主:

这里的AS或PS,PPS,PPA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用专门用与配置FPGA的引脚,FPGA有好几种配置模式,你找本书看看吧!要不上网搜索下‘FPGA 配置模式’也可以找到

楼主:

谢谢!!!的却,搜到了。谢谢!!

网友(2011-10-17):
就是fpga芯片下载配置jtag形式还是AS(active serial)或者PS(passive serial)模式。altera官网上芯片配置手册下载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