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扫描问题的疑惑

楼主(2004-07-26):
很多可编程逻辑器件都提供边界扫描功能(JTAG),我在一些书上看到边界扫描可以检测到可编程逻辑器件内部的寄存器等配置的错对与否,改功能对一般的用户也是适用吗(比如大学里作毕设的人),如果要用到该功能检测边界扫描是不是要用到特殊的或者是昂贵的检测仪器,还是一般的逻辑分析仪就可以呢?一般的用户能用到这个功能吗?如果用不到,那么在作pcb是它的5个仿真引脚怎么连接呢????
谢谢指教????

网友:

在这里,这5个pin主要是用来给pld配置数据的
即把你设计的结果通过这5个pin写到pld中
如果使用jtag,必须按照推荐的连接方式

楼主:

我要是用被动串行配置方式就用不到jtag接口了吧?那这些不用的jtag引脚在pcb中怎么处理呢?是接地还是悬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问:是接地还是悬空?

网友:

你可以看下配置手册,上网找下吧!各种配置方式都专门的连线方式

网友:

注意一下TMODE和TRST的上拉还是下拉就可以了。其他的随便拉。最好别悬空。

楼主:

版主,jtag配置没有TMODE引脚呀,你说的TMODE引脚是TDO,TDI还是TMS呢?我看到有的书上说FLEX10K中TRST接地了,但没看到关于ACEX1K的TRST脚怎么接啊?

网友:

TMS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4/07/27 08:08pm 发表的内容:
TMS

是TMS,Test mode select,俺随手写的,抱歉

网友:

jtag的最新标准ieee1149.1-2001,对各引脚的默认值均做规定.

网友:

有的芯片没有TRST这个引脚,如果你不用这个复位脚,如果是低电平有效你可以直接拉高。TMODE应该是个模式选择脚